航嘉宽幅王求救(已解决)

楼主(2009-11-24):
一航嘉宽幅王 金色的那种 故障为 插上电源线 电源就开始工作 测量绿线为5.1V 短接何不短接一样 只有关掉220V电源才停止工作 以前从没修过这么复杂的电源
附上图 望高手指教一下 另外能提供图纸也行谢谢

芯片

网友:
AC整流后应该使用了主动PFC。
上电便启动应该查PS-ON相关线路。

网友:
从光耦查起吧,运气好的话换了光耦就ok了。

网友:
大只佬果然厉害 我刚修完 开始顺着绿线查到一个LM393的2脚 短接绿线1脚输出脚有高电平跳变 看来LM393没坏 顺着1脚到一个三极管的B极  短接绿线后擦三极管C极有电压跳变 看来三极管也没坏 顺着三极管就到了光耦  再看光偶的高压那一边直接进了那个芯片(独立的一个线路板)看来不是光偶就是芯片了 ,换掉光耦后就正常了,刚想上了说一下 谁知大只佬早把谜底揭穿了 ,佩服佩服!

网友:
想试问下,为什么光耦坏会引起这种问题啊?
我有个电源,短接绿线跟黑线,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大家说说这是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