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故障液晶屏

楼主(2009-11-25):
1、原则13寸以上,57寸以下,笔记本屏/台式屏均可(当然20寸以上基本没有笔记本屏),没有拆修过,最好多一些,太少不值得。
2、拆修过、裂屏、零散一两片,交通方便的话也可收
3、综上两点,请Email来清单,逐片注明型号、故障现象

网友:
什么价格,有一些坏屏

网友:
请按第三点所做后,再议价

网友:
都要什么样的,碎了的还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松下10.4寸的LED本子的屏碎  你那边能得配出兼容屏吗
QQ1254741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箱子。怎么联系啊?

网友:
再次做一下解释:除第一条原则回收标准外,拆修过的、玻璃碎的、零散一两片的,也可以收,只是要考虑运输等条件是否方便。为了你我都不浪费时间,所以不论是什么情况,都请Email来清单表格,逐片(每行一片)注明详细型号、目前故障现象、有否拆修过

Email地址,请鼠标移到我的头像上,有QQ号码,用QQ邮箱即可。

回5楼“老鸟上路”:也请来信注明屏的型号,屏型号在屏背面的贴纸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