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一起坏

楼主(2009-11-25):
前天修一主机,拿来的时候为不开机。开机箱目测零件没有明显损。卸下主板,上检测卡,强行加电。代码为“— — — —”断电,跑开机电路,开机线直接到IO7812。二话不说直接换7812,上电试机。检测卡开始跑了,OK搞掂。噢忙了说主板了,主板是“映泰6100”。  叫同事装机,我修另一主板。一会同事说还是开不了。叫我看一下,用手摸了摸IO有点烫手,心想操~~IO真的就这么容易坏。又卸下主板换掉IO,试机OK。又开机关机试多了几次~没有问题了再装回去。这次自己动手。装好了,开机连按了几次开机键开不了。用手摸了摸IO ,当场傻了。两个IO没有可能一装上去就坏了。肯定是电源问题,测了测电源发现紫色为+8V 正常应该是+5V最后IO电源一起换了。  今天见没事做把电源拆了研究研究 因本人对修电源没有什么经验,最多也是换换电容。可这次不是电容的问题,高压端的几个小电容都换了还是没有好,最后死马当活马医找来个一样的坏电源,换一个测一次,能换的都换了还是没有好。最后把变压器也换了,电压正常,最后还是修好了。不过没有想到是变压器,这东西一般很少坏的。
在这见义大家如果主板坏IO7812的话,装机前最好先测一下电源是不是好的。要不白白牺牲两个IO就真的傻了。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接到不触发的整机,还是要先看看ATX的5VSB是否正常。

网友:
LZ多亏了两个IO的钱哦
没赚多少了!
IO有点贵啊!

网友:
有可能是雷击的,

网友:
楼主的经验太好了,我这里一般修这样的机器都是用我们的好电源试,并推荐客户再买一个新电源,顺便多挣点¥¥

网友:
好经验,接到不触发的板子我很少查5VSB,都是直接测3.3VSB

网友:
不错不错,经验享受中呵呵

网友(2010-03-26):
哈哈, 我上次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害了我三个板子,不过我是买人家二手的,人家都给换了。最后发现时电源的问题,气得我把电源直接卖给收废品的,也是紫线8v不知道你那客户是不是正好买到这个电源,害板不浅

网友:
电源的检查很重要,我以前就没有检查电源,烧过一块板子损失了200大洋啊 !

网友:
OH,看来不但要检查自己的电源,还要检查客户的电源,领教了,谢谢

网友:
电源坏导致I/O坏的确不易避免。以后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