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的BIOS能代换吗

楼主(2009-11-25):
一块七喜主机中由华硕代工的主板,型号是P5S533,装系统到34%时总会死机,试着刷BIOS,用编程器能读芯片,也能擦除,但就不能编程,于是用华邦的BIOS芯片刷了程序装到主板上,发现不能点亮。请问是我程序没刷好,还是不同厂家的BIOS芯片不能代换呀?谢谢指点!另外BIOS芯片是PLCC、LPC和FWH这些封装怎样区别呀?

网友:
BIOS芯片的代我一般只是看系列与容量的    29,39     49   为系列,前两个可以代换    002、020、004、040  为容量,同容量可代

网友:
这问题我也想知道。有知道的说更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