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11-25):
来自: 吉林吉林 来自 吉林吉林
当然可以了
连接:将原来猫连接主机的网线从主机上断开连接到路由的WAN口,准备两条网线,长度自己确定,一条连接原来的台式电脑,一台连接到卧室的笔记本。
设置路由器:具体方法参见路由器的说明书,主要是帐号和密码,因为现在全国的联通都是用宽带我世界来拨号的,所以要把你所知道的帐号转换一下再输到路由里(有的地方可能还没封,用实际帐号也能拨号上网)。密码不变。
破解宽带我世界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手动破解,一种是软件破解,这些网上都能找到,如果你真的想用,我也可以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