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擎P4VM890主板内存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09-11-25):
因为内存供电这一路串接了两套双MOS芯片,一个是W83310,然后接往烧糊的芯片RT9173,再接至内存供电管,现在把RT9173直接输入输出短路,把W83310输出的3。3V电压接至内存供电管的D极,场管S极输出2。7V电压,上内存正常跑码!但中间有点小曲折,用了三支场管试验,但场管本身肯定是好的,输出脚S居然会产生不同的电压,2。1V  1。8V,最后换成9918H后,场管电压升至2。7V,开机能正常跑码。这里是不是各场管的导通率有差异会引起此类现象,不明白!!

网友:
看着像内存负载供电的 RT9173 或 W83310

网友:
从图上看该主板内存供电是线性的。那个8脚元件应该是负载供电的。
LZ可以测一下,改元件5678脚是否相连,电压是3V
1连接3V或者内存2.5V
2脚接地
3VREF
4VTT连接排阻

网友:
按各位提示,安装了RT9173,但内存供电场管输出只有1.6V,上内存后降为0.9V,上真U,诊断卡提示内存不过,显示C3.现在还是怀疑是不是用RT9173芯片的?场管及场管输出脚电容全部更换,故障依旧!!!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