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G2621的跳线方式

楼主(2009-11-25):
大水牛17的方屏液晶,驱动板有问题,用免烧写的GM2621通用板替代,第一次,开机显示无信号,但是在屏的偏下方有一条水平方向的亮线,然后想接入主机看看显示怎么样,可是再开机就是白屏了,板子我没有跳,只是接了按键板和高压板。,应该怎么跳线,

网友:
这8个针的跳线在那个位置,是在接按键板和视频信号线之间的那个位置吗,在这个角上一组跳针,是8个。

网友:
跳分辨率的跳线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