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一个辅助电源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1-25):
没有同名端的变压器,互感电流的方向是怎么看的?有同名端的变压器电流方向都一致流向同一个方向,没有同名端的看不懂
图中C02的充电回路是怎么样的~
希望各位师傅来解开我心中的疑惑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196230
看一下这个链接,对你有好处

网友:
那个是有同名端的,这个没有同名端,互感的电流方向是怎么样?你给我的这个帖子是星星发的,我也问过他,他说也看不懂
唉~~~菜鸟啊

网友:
那也要说说是怎么估计吧~
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兼顾了变压器隔离和储能电感的作用,在开关管导通时次级整流管截止,不向负载传输能量,初级电流转化为磁能存储在磁芯中。开关管截止时变压器中所存储的磁能转化为电能由次级通过整流二极管向负载提供能量。通过改变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可以调节存储在变压器中的能量大小,实现输出电压调整。
  从这个解答中我看出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同名端都是一样的,即使没有标出同名端
也不知道对不对,望师傅们发表观点

网友:
如果同名端相同,当初级绕组12自感电流程上正下负的时候,次极绕组1.2 2.3 也是上正下负
5VSB和16V(另一路应该是IC的供电)不是同时输出电压的吗?还是在一定的频率之内交替输出?

网友:
这张图有错误。不说别的,辅助电源就错了。
图上没有标同名端不要紧,自己标上去就行了。开关电源都有一些固定的类型模式,搞清楚了它的类型,标个同名端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首先这是个自激式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自激式意味着开关变压器要给与功率管一个正反馈的推动信号,即开关变压器1,2端加上上正下负的电压后,3,4端亦需产生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压。搞定一个。反激式,意味着开关管导通时次级二极管必须是截止的。所以,次级绕组1,2及3,2都是2端电压为正,即1(-)2(+);3(-)2(+)。图中已经标上了同名端。

网友:
楼上的回答很精彩,同名端是怎么估计出来的?还有C02的充电回路

网友:
顶啊,我明白了,单端反激式开关真正含义,即开关管导通的时候次级的整流管是截止的,由此可以判断出同名端,谢谢午夜梦回师傅
不过还能给我解释一下C02的充电回路吗?

网友:
11#真恶心。

蓝色为开关管导通时的电流流向。另一条是截止时的电流流向。
这个通路在开关管导通与截止时是有些不同的。
导通时,绕组34感应电压给C02充电,充电电流基本等于Q03 BE结激励电流。随着C02两端充电电压的上升,D8将会导通,C02的充电过程将结束并保持一定的电压。此后Q03的基极激励电流将通过D8直接提供。而开关管截止时D8处于反向偏置不导通。

网友:
T3的4跟T2的那个地是连接的吗?

网友:
如果是的话我应该理解下来了~弱弱的问下午夜梦回是广西哪里的

网友:
T3的4跟T2的那个地是连接的吗?
引用 网友A:

是一样的。这个电路图画得很糟糕。不仅不好看还有错误。所以使用时要注意了。
我这小地方,估计你是不知道的了。

网友:
这个图还是教程里面用的图纸,我下载下来也看得不清,BZ怎么就不验证过就让我们新手下载学习了
看到你的技术我好崇拜你~我也是广西的,钦州这边的,不知道有机会去你哪里做学徒么?主板会修,液晶会一点,笔记本有点基础,所以现在都是自己在研究~~

网友:
晕。我还想去当学徒呢。钦州离我这好远啊。我在岑溪。
我以前修家电的。所以现在的电脑电源很多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有些电视机的电源比这复杂得多了。
家电不好搞了,自己没有店面,维修站更是挤不上。现在的国产家电配件不好找,厂家也很那个,明明用的是同一个芯片,偏要找芯片生产商改程序与端子定义,所以各家用的芯片都不能互换的。很是垃圾。只有维修站很吃香。光是拆拆外壳都有几十块收入。
我目前主要是老客户预约服务,算是无业游民。

网友:
岑溪离广东很近了的,凭你的电子知识如果干起电脑维修肯定可以的,几时自己当老板了我去给你做学徒,反正只要管吃住就行了,比起人家整个中国都跑遍了就为了学技术,我们这点距离算什么

网友:
梦回兄修显示器、彩电是超级高手啊!我也想去梦回兄那里做学徒,可惜太远了

ps:11楼的太恶心了。我也曾经赞美过梦回兄,不过文雅得多,呵呵

网友:
学个电源不用跑遍中国吧。自己找几本正规一点的书看看就行了。那些个专门说ATX电源维修的书我没看过,估计没多大的用处,甚至有些书自身就很多错误的地方,被忽悠就惨了。就好比上面这个图,L2竟然定义为功率因数校正,笑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