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常用的WB1601A关键引脚及参考电压

楼主(2009-11-25):
杂牌主板常用的WB1601A,在网上找不到PDF,今天修到两块,测试出的关键引脚及参考电压
VCC:12P    12V
GND:3P/4P   0V
IDERST:10P  5V-0V-5V 输出复位IDE设备
1。2VON:11P   2。5V  发到北桥1。2V供电管
1。2V反馈:6P    1。2V 北桥1。2V供电管反馈
1。2VREF:5P     1。25V  2。5REF经两个分压电阻公压后输入,由LM339或IC控制
RST IN:8P  0。7V  南桥发出经472到8P
7P/9P相连:3。3V-0V
2P/13P相连:0V
1P/16P/15P/14P:0。9V

网友:
WB1601A是给VDDQ供电的吧?WB1601A换会导致VDDQ无1.5V供电,北桥不能工作,南桥也有可能发烫,这里很容易误判南桥挂

网友:
这个好像是复位的元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