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北桥过热掉电

楼主(2009-11-25):
我修一个旭日150,北桥超级烫,加散热片(出厂时没有任何散片设备)也不行,非要加带风扇的散热片,还只能看电影,不能跑3D,跑3D最多一小时就掉电,换过北桥、系统供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还要研究中,有朋友碰到过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
北桥发烫你要查一查供电,供电电压如果拉低了也会导致芯片发热的.因为出厂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要考虑这一点.肯定是有不正常的地方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不会是滤波电容不良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我在北桥和CPU供电下面分别加了一片硅胶片,北桥上又加了散热片,跑了20个小时3D,没有掉电现象了,谢谢两位热心帮助

网友(2009-12-29):
哈哈又学习了多来点啊

网友:
北桥供电不良也会引起过热

网友:
北桥和CPU供电下面分别加了一片硅胶片?在哪里加,怎么加啊?

网友:
排除供电问题,北桥空焊了吧,从做北桥看下

网友:
这真是的,为什么出厂都没有都正常啊,我修过好几台倒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我觉得应该还是没找到正在原因,只是暂时得到解决吧

网友:
隐患,不知道48小时后会不会再出问题。

网友:
可能是北桥供电不对

网友:
开来是通过解决散热修好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有示波器就好解决了 看来大家都不买

网友:
这样的话机子会不稳定,出厂时不加散热片能正常工作,要长时间烤机试试?

网友:
估计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2010-02-09):
可这样的问题没有依据可循,不太好弄。

网友:
换北桥供电的上管,我以前修到过,顺便把滤波电容也换了

网友:
楼主转了一个圈还是到了散热上面

网友:
能用20个小时也差不多了。谁的本本能全天后工作啊!
下次不坏还怎么挣钱啊!!是不是楼主。
楼主你太有才了都可以去这家工厂的研发了!!!
我还是认为这样的维修是不成功的,没有找出问题的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