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300LE显卡掉件

楼主(2009-11-25):
讯景 PV-T72P-RAR6显卡不小心弄掉了几个元件,因没有图纸无法修复。现将照片奉上,请各位帮忙。谢谢了。
附件照片中用红线圈出的即是掉件的部位。

网友:
掉这么多还什么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好像有一块等我回家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参数啊
引用 网友B:

谢谢呀!

网友:
看看 掉的都是一些电容

网友:
可以找个 6600 8500 之类的料卡 差不多位置上 可以用的  看你运气吧

网友:
C是贴片电容,L是电感,D是二极管,得注意一下型号

到别的卡上拆一下补上

网友:
最上面是个电感,中间那个是个电容,靠近金手指的全部是电容,找个头一样大颜色一样的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无私帮助

网友(2010-03-25):
讯景是好卡,在说只是掉电电容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