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

楼主(2009-11-25):
故障为开机掉电,接电流表开机到500—700ma 左右数秒掉电。看电流CPU 没有工作,无话拆,测下CPU 供电有问题,A3000 CPU 供电芯片为MAX1987
此机器CPU部分一出现虚焊问题,把MAX1987 加焊后 通电 CPU 有1,17V电压 说明CPU 工作了。装机考机故障排除。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A3000,现像是用一会就死机。放一会再开机还能用一会。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有台掉电的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