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P5E 主板跑 d4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1-25):
磐英的主板点不亮诊断卡跑到d4不动了。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点不亮

网友:
不过内存吧,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
档内存,查内存供电,时钟,系统总线是否正常,及各信号线的二极体是否正常,还要注意有必要是也要查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帮忙, 是内存插槽旁边的一个管子烧了。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D4 应该是内存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说:以D开头的代码基本上都是不过内存

网友:
不过内存。。

网友:
不过内存,先刷BIOS,再查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一下那个管子的供电是谁给的是稳压器还是电源IC 没有问题的话就把场管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上的哥们们 人家LZ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了 你们还在那里说些这里又是那里坏掉了 ???不解!!

网友:
多谢各位师傅,我把内存的场效应管换过了,现在跑17 就又不动了,这次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多重启几次看是不是一直都是跑17。如果不是,就涮下BIOS,如果是的话,有可能北桥的供电受到影响了。就查下北桥哪里的供电的Q管和电解电容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我试试,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谢谢大家修好了,还是内存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