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T 只显示LOGO

楼主(2009-11-25):
有台ASUS F3T(AMD) 开始是点不亮的,把显卡重做后可以点亮了,就显示ASUS 的LOGO,BIOS也进不了~!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刷下BIOS在试下,

网友:
换个cpu试下
amd的cpu会出问题
我都遇到两回了
搞惨了

网友:
CPU ,BIOS 都换过~!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