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D主板LOGO死机

楼主(2009-11-25):
客户拿来时说自己更换了CPU供电电容后就挡LOGO,我加焊U座无效,换电容无效,故障到logo画面键盘灯亮一下马上死机(同时SPK响一声),键盘都不能用,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看下电容有没有换对和焊好,最好重新再焊一下。不行就用最小系统法,换内存之类的看下,摸主板,看有什么发烫的吗,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我碰到过一块 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如果客户自己换的话可以带U换电容,这样很容易把U搞坏了!!!!

网友:
是换了CPU滤波电容才出现的问题,那就要从这方面的下手。电源管理芯片,CPU,内存供电都要查一查。

网友:
查内存和CPU供电

网友:
南桥
键盘接口
内存

网友:
键盘故障导致当LOG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