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换插针式的CPU座

楼主(2009-11-25):
怎么更换插针式的CPU座,原先用锡炉,换来实在不理想啊

网友:
我是用吸锡器把cpu座下的针的锡吸干再按上一个新的!有点费事点成功率还是挺高的!特别在补锡的是后有些困难!

网友:
用锡炉挺好的

网友:
插针式的CPU座我用白光882风筒换过,做个架子从背面吹,只要针脚不歪很容易,370座换了好多,都是风扇挂耳断掉的.

网友:
用锡炉找個東西往腳座压, 再用风筒補沒換好的針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