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是什么门电路啊?

楼主(2009-11-25):
请教下这是什么门电路啊?

网友:
从下面表格看来是或门

网友:
毋庸置疑,就是一个或门,AB是输入端,O是输出端。其逻辑关系是:有1则1,全0才0.

网友:
数字逻辑电路中的或   采用的是加法运算  或的时候1+1=1,1+0=1,0+0=0

网友(2010-02-04):
又点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