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派液晶VA903B屏电路图

楼主(2009-11-25):
显示器在客户送来前已在别处修过屏。此款机驱动板与屏显板2合一,屏型号HSD190SEN1,修理过程中弄丢屏电路板左边的20脚的IC,不知道其型号。此机都有哪写常见故障。请各位帮忙!

网友: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照个照片看看,这样方便找。

网友:
ic是buf07704  ,我这有一台无法开机,电源输出正常,修不好。
楼主修好的话帮我想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改天去买个回来,修好一定回复。

网友(2010-01-02):
今天买了IC装上,通电前用万用表测了下电路发现有个8脚贴片IC是短路的,电路板上代号是U4,型号是1102  GACE。这个可能是先前的维修师傅换过的,不知道是不是原型号?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好象查不到这个型号,IC上也没有其他的字母。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在此请教下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各位!

网友:
继续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1102前面没有任何字母,芯片上总共就两行。一个是"1102',另外一行是 "G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