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600GT 256M 256B GD3

楼主(2009-11-25):
如题,网吧用的卡,不定时出现花屏,有时候一个小时,有时三个小时出现,不一定,MATS测试结果如下:MATS version 4.173.1.  Testing G9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2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2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42 C61 D34 D35 D42 D44 D47 D48 D50 D53 D6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42           1           0           0
C61           1           0           0
D34           1           0           0
D35           1           0           0
D42           3           0           0
D42           1           0           0
D42           5           0           0定位还不是很准,麻烦大家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
备用,还有四片一样的卡,一样的故障,还没有测出来,稍后发上来。另外这图中的这片卡,用3D03或06都跑过,没有出现花屏

网友:
感觉像是M1 M3,不知道对不

网友:
显存坏,降频试试

网友:
先查显存到GPU间的阻值,最好重新做GPU测试一下

网友:
搞GPU 设备要到位不要一下焊死了,这种卡温度要得高.

网友:
这种显存与GPU虚焊都有可能,一般GPU虚焊居多。

网友:
都是 无铅制程 么!

网友:
重装核心  好的可能性 非常大

9600gt  的核心 还是很好加焊的

网友:
5片卡都修好了,在这里感谢楼上的兄弟们的帮忙,谢谢!5片都是做GPU后解决的

网友:
测试N卡 9系列mats是什么版本哟!!留个地址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