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 6230显卡问题

楼主(2009-11-25):
进遇到一NC6230的机器, 开机屏有竖道道 花屏。 外接一样。 是显卡还是显存的问题。急!
显卡

网友:
先加焊显卡测试下,花屏一般是显卡虚焊导致的

网友:
先加焊显卡测试下,花屏一般是显卡虚焊导致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网友:
显存先加焊下,多半会好

网友:
显卡已经植过球,还是那现象!!

网友:
显卡还没换,准备换个试试。显存我也加了一次还是不行,郁闷中…… 请大哥们说说问题出在那??ATI x300 显卡,在显卡旁边有两个显存颗粒,也是BGA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