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富士康6617MXPRO无声音维修

楼主(2009-11-25):
机种:富士康6617MXPRO
故障:无声音维修
维修:今天接到一个台式机主板,客户说是声音小,在其它的维修店里修过没修好。打开机器当场测试故障现象为无声音,且系统内不抓声卡。
      打开机器,抽出主板开机测量声卡芯片ALC655的1PIN有3V供电,测25PIN没有5V供电,手模芯片发现很烫手,说明芯片可能击穿,用万用表测量25PIN对地阻抗,发现对地为10欧,正常为约600欧。判定ALC655不良,换ALC655开机进系统测试,能抓声卡了,但还是没声音。用示波器,量测ALC655的35,36PIN有波形输出,耳机端没有,说明这之间电路出问题了。后认真查看电路,发现35PIN,36PIN各经一电容和一跳线连到耳机口,重点查这两路相关电容和跳线,发现,L,R声道的F-AUDIO接口无跳线。用焊锡把这个F-AUDIO接口的5-6,9-10分别短路后开机测试声音OK。

网友:
为啥要跳线呢

网友:
有图一看果然明了。没图的话只能靠示波器跑音频线路。

网友:
这个要问题这个电路的RD了,这是他们最初就设计好的。

网友:
插2个跳线收钱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AC97规范的东东抓住几个脚位就能搞定这类问题

25  38  PIN  5V

1  9  PIN    3。3V

6PIN  BITCLK

11PIN  AC  RST

5  8   10  PIN

还有左右声道的输出线路!

网友:
上楼说的极是,你说所的就是正常修所要量测的点。很实用!

网友:
其实发现没有声音的,我基本上都是看音频跳线是否有跳帽或者是前端音频接线是否接上的。全部OK了我在查其他问题的。

网友:
比较老的板子都是这样的,新的都不用跳线了

网友(2012-04-27):
alc655是ac97声卡,不插前面板时要加跳线才会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