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M开机掉电

楼主(2009-11-25):
修一台华硕A8M,待机是0.01,上电到0.36后,掉电到0.06,重做过北桥,还是无效,上电后才有3V,5V。

网友:
更換bios試試看

网友:
或许 再换一个 北桥就可以了    有些板就是这么怪

网友:
我手里有个A8T更奇怪,开始也和楼主的机器一样的故障,手压了几下板子怪问题就出来了,有时是原故障,有时开机不掉电,电流在0.2到0.4之间反复循环,主板上电压不稳定,还有就是偶尔开机正常,能显示,但显示后几秒掉电...做了北桥涛声依旧

网友:
你这个电流明显是没有CPU电压照成滴

网友:
手上有台一样的机器,触发到0。23左右掉下来,奇怪的是待机0。01,触发到0。23后掉到0。06,到0。06的时候,3V5V都出来了。接着还可以触发到0。23。电流到0。23的时候各电压都出来了。每次都是盲修的,想干南桥了。

网友:
CPU 电压都没有啊,应该是南桥故障,

网友:
查信号  VCCCORE出来了吗?

网友:
做前先烤半天的板,不然一做就变形的,还有放的时候要放平。

网友:
A8T 这板做北桥容易起泡的,多烧烤下。北桥问题

网友(2010-01-05):
不修了,换板子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过CPU了。。。

网友:
华硕的板是很容易变形的啊  做bga不好做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还是北桥问题多点

网友:
华硕的板子蹊跷的很,碰了几个不是怎么好修,北桥问题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