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花屏,主芯片和缓存都焊了,还是原故障

楼主(2009-11-25):
7600花屏,主芯片和缓存都焊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
?  咱们坛子里的  人物  都会加焊  难道每个都成高手了?
见问题就加焊 ,shibuxingde  要先测试测量  确定问题后  在动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供电正常,器件没有损伤,当然要考虑是不是主芯片和缓存芯片了

网友:
用mats 测下

网友:
把你的测试报告发上来

网友:
5# 新诚达 对不起哈,我没有用测试软件

网友:
没有测试就加焊,你怎么清楚是那个显存有问题,加错了问题越搞越多.

网友:
好的,谢谢,明天跑下测试软件,谢谢各位

网友:
发一下测试结果看一下,注意背面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呵呵  这就是  “你已经检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