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有一块杂牌845主板,用论断卡测得代码显示A7,测内存供电正常,显卡没有主供电,请问是什么原因。
显卡

网友:
显卡没有主供电,请问是什么原因。-----原因不是显卡没主共电吗?跑下线路看连到了那些元件

网友:
换了旁边的一个MOS管,有电压了,但还是跑A7,请问是不是换的管子型号不对?以前的型号是D25100541M8603E,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ight=A7%B4%FA%C2%EB

网友:
看了楼上的回复,不会真的是北桥挂了吧?

网友:
无语哟。没事怎么查吧,就是不过显卡

网友:
楼主,你的维修思路,一开始就错了。这个涉及上电时序的问题,你的板内存供电不正常,会导致显卡供电不出来的故障!

网友:
A7内存问题

网友:
A7内存不过问题,看内存北桥

网友:
内存供电我上内存条和假负载测得都正常啊?

网友:
内存不只是供电会导致不过,先按下NB,再上假负载测内存的AD线,内存有供电但是还不过的话是不好修的

网友(2010-01-25):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 845D 有时跑A7 有时又能过 ,还有的时候在自检的时候跑到96 司机!!会是北桥虚焊么?新手学习中 期待下文!!!

网友:
按按北桥就知道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打内存槽旁边的排阻,测其阻值是否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