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ibm

楼主(2009-11-25):
现有一IBM机子,开机掉电保护,没有3.3v和5v,但不插CPU按开机键就不会保护,3.3v和5v都在!请问具体是怎样的情况呢?待机电压都正常! 请高手指点!
cpu
掉电

网友:
不掉电时测各单元供电正常与否.再与掉电时测的数据作个比较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看看是不是因为cpu供电的虚焊导致的

网友:
cpu 供电问题吧

网友:
cpu 供电问题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5826-1-1.html

网友:
很明显是CPU供电电路出问题了.(先排除CPU本身的问题).

网友:
请查 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
CPU坐虚汗了

网友:
CPU供电模块问题 重点查CPU供电 明显的开机保护问提 当你上CPU时 开机保护后无待机 东芝芯片反馈信号问题 所以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