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的硬盘到底如何维修

楼主(2009-11-25):
今天 收了个WD800硬盘  MDL:WD800BB-22JHC0
                                        DATE: 19 APR 2005
                                        DCM:HSBHNTJCH

故障是:加电盘转,但是不认盘。  电路板型号是:2060-001130-012  REV A

上PC3000 ,加电,2 4  灯也不亮, 硬盘没有复位。不知道这种硬盘如何维修? 假如,这个PCB电路板不是原板的话,我应用什么样的板子去代?

请高手,讲讲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你看看跳线对不对哦

网友:
没道理啊,WD就算不接盘体光接板子也能认的,型号在ROM里面的啊。你跳安全模式看看能不能认

网友:
跳线跳成什么都不插的那种。

请问楼上的,如果不接盘体,光接板子,型号还是不认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板子一定坏了?

网友:
电路板型号是:2060-001130-012  REV A

插电那边过来三个有字的一起跳。进去看看能不能就绪。能就绪就写个ROM进去看看吧。如果你知道看版本的话发个上来,我手上有几十个版本,给你传上来。
这个板不像是这个盘用的,白盘白标的应该是701292的板

网友:
这个板子不是原版,这个型号原版应该是应该是701292的

网友:
换个板子看看把ROM也换到新板子上 如果不认那就刷个ROM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读ROM,模块都提示ERR,请指教!!!

网友(2010-01-08):
我的意见。。你弄一个开盘工具。换个盘片试试。开了就你全明白了

  注意一下你的PCB板 电路正常不。电阻有没有烧毁的痕迹,

网友:
靠在电源口的地方那边头3个都插上跳线冒  进安全模式  写ROM  看看能不能

网友:
ROM,是代表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