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密码所在的位置

楼主(2009-11-25):
dell笔记本密码所在的位置
我们知道有的笔记本的BIOS密码并不是存储在BIOS里面,而是存放在EEPROM的芯片里,即使BIOS没电,密码依然存在于EEPROM芯片里,EEPROM芯片在没电状态下密码可以保存10年以上,所以需要一个EEPROM编程器(电子设备)把它读出来来重新得到密码.

   Acer 630: eeprom 93c56
   Compaq M700: eeprom 24C02
   Dell Inspirion 7500: eeprom 24c164
   Dell Inspirion 8100: eeprom 24c02
   Dell Latitude C600: eeprom 24c02, password in scan code at 0x00, 0x10 and 0x90
   Dell Latitude CPI: eeprom 24c02, password in scan code at 0x00, 0x10, 0x80
   IBM Thinkpad X20: eeprom 24RFC08CN, password in scan code at 0x338
   IBM TP 380Z: eeprom 24c01, password in scan code at 0x38 and 0x40
   IBM TP 390: eeprom 24c03 (be carrefull, there are two eeprom)
   IBM TP 560X: eeprom 24c01, password in scan code at 0x38 and 0x40
   IBM TP 570: eeprom ?, password in scan code at 0x338 and 0x3B8.
   IBM TP 755CX,760C,765D: eeprom 93c46, password in scan code at 0x38 and 0x40
   IBM TP 770:  eeprom 24c01
   IBM TP 600E, T21, T23: 14 PIN 24RF08
   IBM TP T20: 24RF08, password in scan code at 0x338 and 0x3B8
   HP Omnibook 2100,4150,7150: eeprom AT24c164, 0x6D-0x7F area, unknow algo
                            put a 00 at 0x7F to clear admin password
   HP Omnibook 6000: eeprom 24c08 or 24c164 0x50-0xBF area
                  (maybe 0x50-0x6F only), unknow algo
   HP Omnibook 6100: eeprom 24c08
   HP Omnibook XE3: eeprom 24c16
   HP Omnibook 770x: eeprom 24c01
   Sony pcg-fx950: eeprom 93c46 ?
   Toshiba 74600C: eeprom 93c56

网友:
你们看论坛上有篇   (笔记本电脑解密芯片连接图片)的主题里面有 怎么接

网友:
清空了再装上去行吗?

网友:
我们对付有密码的机器都是直接刷码片的。关键是不知道怎么看密码。

网友:
有编程的 怎么搞定嘛?

网友:
知道在哪里面还是没发清除呀

网友:
EEPROM 是可擦可编程的只读存储器吧 ?

网友:
要是有一个USB的 EEPROM的清除设备那就好了.省的在拆了,麻烦死了...

网友:
关于怎么得到密码 我有点想法 不过没试过 不知道可不可行
就是 找一机器 设置自己知道的密码 再用编程器把内容读出来 再改一次密码 再读出来 然后用软件对比两个文件 这样应该就只有密码部分不一样吧 如果这样可行的话 就把密码设成1 看文件内容密码部份对应的是什么 就可以把密码破解出来了 嘿嘿
不过这样即使破出来 好像也没什么用

网友:
可以换个同型号的密码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