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ONG 腾龙 笔记本电脑型号 N22 维修

楼主(2009-11-25):
求助:TLONG 腾龙 笔记本电脑型号 N22     主板型号:  71-M2200-D06     故障现象:  接通电源  没接电池  黄色指示灯亮. UPC风扇不转. 按下SW5 (启动按键)
      UPC风扇转一会就停了.绿色指示灯点亮. 再按下SW5按键能关机.外接显示器无任何反应. 键盘也没反应.  用测试卡始终为 00  .   接通电源 当UPC温度上升后风扇转几十秒钟后停下.过一会又转几十秒停下.此反复这动作.主板未工作.请高手们指点怎么维修?谢谢!!!

     先发一个图:

网友:
换了UPC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你也是常德的呀,哈哈,
要先问客户怎么用成现在这样的,查各供电,你说的不详细,不好说的,

网友:
你好啊   在网上碰到家乡人了   我是新手呢    我学着修笔记本

网友:
查系统供电电路MAX1632EA 芯片  4脚12V为11.90V   6脚. 21脚  通用5V 输出为5.01V     17脚5V开关电源5V输出为5.06V   26脚3.3V开关电源为3.38V   28脚为5.00V   7脚为5.00V  9脚.5脚 2.5V 输出为2.49V .    22脚电源输入为11.06V   根据上面所测电压基本上均正常.唯独只有28脚接入主机电源管理应为3.00V .  现在有5.00V  请问高手们这个芯片是否有问题?请高手们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当测量 3脚 .  12脚电压时引起触发关机动作

网友:
系统供电电路MAX1632EA 芯片电路图

网友:
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是否出来。上假负载测CPU时钟。复位。电压。是否正常。一切正常打下波看是否有波形。=====

网友:
测试卡都跑00,那说明要查CPU供电这块啊,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问下楼上是常德哪的,我是桃源的,Q791286500
的确说的不够细,用可调电源看下电流,用诊断卡看下代码,故障现象是可触发无显吧

网友:
你好!
你这块板子我手上有块好的!要的话可以给你!
SIS芯片组的也不够好说!哪里一定有问题!

网友:
我是常德市区   Q348445598

网友:
谢谢各位帮助  我是好玩学着修 没事做  按下SW5 UPC风扇只转一会就停  用诊断卡代码始终不变为00值.我也不会怎么下手从哪开始修笔记本

网友:
我是在网上学学高手们的好经验

网友:
12 楼楼主谢谢你  太远了太麻烦! 太谢谢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折下了 显示液晶板  用的外接显示器接上无任何反应  黑屏

网友:
测试卡上 3.3V      12V 指示灯  -12V     CLK灯   FRAME指示灯  均未点亮

网友:
有没有可调电源啊  电流多少 怎么变化  修笔记本 看电流比诊断卡更重要

网友:
可调电源?   是交流可调电源?  我还没用过   我只有一个交流可调电源是220V的

网友:
测量 CPU 四周所有并排 电容 正极电压 均为1V电压

网友:
记得台式电脑有的主板不插内存会出这种情况,建议楼主放放电,换根内存测试下

网友:
用什么做假负载? 怎么上假负载? CPU 下面的大电感出来电压也是1V

网友:
明白了 CPU假负载 是一种测试 工具 我不是专业维修 没有你们哪么多的维修工具.谢谢各们高手们的支持和帮助.谢谢!!!

网友:
明白了 CPU假负载是一种修理主板的维修工具. 哪没有 我不是专业维修 没有你们哪些个工具. 谢谢你们.谢谢了!!!

网友:
明白了 CPU 假负载是种维修主板工具 呵呵 我不是专业维修 没哪些维修工具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

网友:
以放电过 还是一样 只没换内存了

网友:
插内存与不插内存转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