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KINGMAX 512/400 颗粒代换

楼主(2009-11-25):
如题,kingmax 512 MB /400,NANYA 64M 8位 的颗粒。RST扫描第五颗全红,怎么代换也是一样。。。真郁闷
还有一条一样的PCB板坏了,换上V-DATA的板就是全红。。。位数一样的,难度不兼容吗..请大伙们指点一下小弟
PCB

网友:
如果你代换的颗粒是参数相同的,那就是PCB坏了。倒板不成功,是焊工的问题,看一下置顶帖吧。

网友:
好的,谢谢贝贝版主。等新的PCB回来换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