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 暗屏+缺色

楼主(2009-11-25):
无掉件,打RGB  阻值 3个 都 77  没问题,  接口没问题 ,给GPU 从新植株 问题依旧。。。

大家看下 是什么问题, 我估计是 GPU 罢工了。。  你们认为呢

网友:
GPU损坏了

网友:
换一个新的

网友:
应该是GPU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是的, 十有八九 是GPU 本身故障, 我修了几块这个故障的卡

网友:
我也怀疑是GPU坏

网友:
有没有DVI接口啊,装个转换头试试吧

网友:
我有一快问题一样的卡,不过已经修复,我哪个是杂牌的8600,换GPU后OK

网友:
一般 只会一路出问题  看看dvi  是否良好

核心dac  电路  问题  核心坏了

网友:
GPU问题咯!~换新的吧!~

网友:
这种现象好多都是GPU本体的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我遇到  好几个 8500GT 的卡  没有掉件  VGA 没有信号   DVI 可以正常 显示    GPU重植 问题依旧   请大家判断什么问题

网友:
显存坏了也会导致显示不正常的。VGA不行换DVI用吧。

网友:
楼主可以换DVI试试运气,不行是话就只有换GPU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DVI口,可以换这个口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