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X6325白屏

楼主(2009-11-25):
是一个朋友的电脑,他刷灰后就白屏了之前是好的,外接可以显示。测电压时屏线接口的地方没电,又不知道屏的供电是哪来的,有没有谁有点位图?发给我看一下。 上面那大电感没电,上面那场馆有2个脚的电压是19点几V,就是没输出,输出的连着电感。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最好是自己动手 跑下线路

网友:
请高手过来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HP NX6325英业达 1310A20305 TAOS 2.0电路图.pdf

网友:
这图我有,就是那个屏线插座的脚位分不清,好像跟图上的有区别,4835p是不是一个场管?他后面的电感没电压

网友:
有图就好办多了  怎么还看不清呢

网友:
希望兄弟们都给点意见,我明天再试一下,如果谁有点位图请发上来,最主要是我不清楚那插座的脚位图,不知道哪个脚是哪个信号,测了几个接地的脚,好像跟图上的不一样,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跑线路。

网友:
你看一下屏上有没有供电,有的情况换个屏试一试

网友:
如果单是没有屏供电的话 我觉得可以直接飞一个开机后采用的3。3v就可以了

网友:
PANEL 供电没有

网友:
好像跟6320板子差不多
你查查看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
换根屏线试下,你都不知道电路,更不知道屏线接口定义了。可能屏线坏了,也可能显卡虚焊了,个人感觉显卡故障几率大点。要是全白的那种一般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有图纸就可以了 啊

网友:
屏线没问题,刚测了的,有2数据脚的电压只有0.18,不知道是否正常。 12、14脚只有0.18V,

网友:
白屏主要查供电  尤其 你的机器之前是正常的

网友:
那个电感好象不是给屏供电的.屏上供电就是一个场管加一个保险

网友:
4楼的高手出手比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