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找不到BIOS

楼主(2009-11-25):
最近买了片华硕的 RAMPAGE 11 EXTREME  主板来玩游戏,主要是测试游戏,用了两个月左右吧,现在开不起来了,不跑码了,我想刷下BIOS 但是板子上找不到这个IC,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的。 还有一片是客户的板子,用的是SST的BIOS,不开机,PCI无复位,内存,SB/NB CPU 供电正常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新板的BIOS有的是和IC一样8个脚的。也有的大的有的小的

网友:
那有个缺口的小芯片

网友:
USB边上的不是嘛   两个的

网友:
在接前置USB线的接口部分

网友:
图不够大看并不清楚

网友:
多谢各位的帮忙,RAMPAGE 11 EXTREME 的BIOS找到了,开始以为是SOP8 的,所以没仔细找,但我找到朋友要了一片同样的板子,拆下其BIOS装上也只是跑到 C5 C3 停住了,我用的是四位的卡。不知道这个板的代码是什么意思。用原板的BIOS在新板子上能正常开机甚至玩游戏都进得了系统。所以BIOS没坏,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P5K3-Deluxe 这块板子就是不跑码,PCI无复位,其它供电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内存吧!这块是I7板吧,应该还有保修吧!

网友:
如果是新板肯定有保修啊,LZ不会是在淘宝买的工包吧。。。呵呵,淘宝这种板子很多,都是看上去很牛的,华硕的玩家国度系类最多,最好不要碰这类东西!基本上都是维修过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