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v-e se 代码 00 请帮忙

楼主(2009-11-25):
首先说明一下.这种故障情形我有2片板子.2片板子型号不一样.但是这种情形一直让我陷入困惑之中.
在此提出来.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以华硕a8v-e se 为例子.

一开始先介绍我的除错卡..
注意右边有一个IRDY的指示灯.

这片板子到手时.会自动上电.也就是ATX插上后他自行触发.但也自行断电.4PIN电源保护了.
更换核心供电MOS之后.4PIN电源保护故障排除..但还是自动上电且无复位.更换IT8282M之后.
自动上电状态排除.有复位.但是显示00
以带灯假负载测试.所有灯号正常.

发现无核心电压.再更换SC2643VXTS之后.核心供电出现了.为1.75V
本以为修复完毕.但发现上假负载时.IRDY未能熄灭.(之前有过经验.上CPU一定不跑码).
将所有数据都测一遍..
VDD 2.5V
核心电压 1.75V
复位电压 2.58V
PG 电压 2.58V
VTT 电压 1.32V
总线电压  1.32V
时钟信号  也有波型输出
跟正常板子电压比对一遍.都一样没有差别.
正常板子除错卡亮灯为..
1.
2.
3.
----------------------------------------
而这片故障板子亮灯为..
1.
2.
3.
-----------------------------------------
再附上南北桥及内存附近MOS的所有供电..

-----------------------------------------
此篇实在太长篇幅.我很抱歉.但是用这么多图片是想提供更多的资讯给大家.
在CPU一切准备就绪便向北桥-南桥-BIOS-寻址动作..在这里因该还没有对吗..
IRDY并未熄灭..那CPU(此时是假负载)准备就绪了吗?BIOS跟内存这边应该还没有关联是吗?
查过IRDY资料.主叫.被叫.我无法理解..请师父们指引一条维修之路给我参考.
内存AD对地阻值我也量过没问题.所附上MOS电压跟正常板子也一样..
以正常板子跟故障板子做一下比较.从触发开始测量.
因为没有精密仪器.无法得到脉波精准走向.只能以示波器跟电表表示..
正常板子所测结果..
FRAME# 跳变后停在高电位 3.3V
IRDY#     跳变后停在高电位 3.3V
TRDY#   跳变后停在高电位  5V
DEVSEL# 跳变后停在高电位 5V
---------------------------------------------
故障板子所测结果..
FRAME# 跳变后停在高电位 3.3V
IRDY#     跳变后停在低电位   0V
TRDY#   跳变后停在高电位  3.3V
DEVSEL# 跳变后停在低电位 0V
--------------------------------------------
这个结果有3个地方不同.另外北桥的温度比正常板子测试时温度高很多.
自己已经没有思绪了.不知道是北桥的问题(温度高)
还是南桥的问题(总线周期异常)

网友:
有没有量测一下南北桥之间的线路呢?

另外,PCI-南桥的线路也是要量的,如果此板用的是LPC的总线,那么LPC的阻值也是要量。

网友:
北桥轻微空焊短路灯也全亮的,要一个个点的量。

网友:
请问LZ有没有刷过BIOS?   还有就是你所说的北桥温度过高看一看板子北桥附近的芝麻管有没有坏的?一般是测不出来的。。最好还是换个试试。。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IRDY灯常亮,是档在设备检测信号的路上了

可以给你一个思路,考虑周边设备影响IRDY信号的不正常,

如:IO,声卡,网卡,BIOS 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

还有种方法,看类似板子的图纸,这个信号的走向,及供电的来源和相连元件

网友:
看你的板上空了很多滤波电容,会造成无法启动,先补上在说。

网友:
非常感謝這麼多前輩的指導...
因為我還有正常的板子.bios我已經對換過了.故障依舊.
板子空了很多濾波電容.是之前核心電壓沒有的時候.用熱風槍取下mos測量.
未避免傷到電容.所以事先取下所致.
等我先將南北橋連接線.pci及io對地阻值量過之後.再上來訴說情形.

网友:
谢谢多位前辈的指导..
再次谢谢..
bios之前已经跟正常板子互换过.故障依旧.
再次测量cpu对北桥ad输入 对地为321
cpu对北桥ad输出 对地为 325
pci 对地495
北桥至南桥板子背面刮除保护漆测量对地为 341
皆与正常板子一样..
最后把拆下的滤波电容补上..IRDY灯号灭了.上CPU测试..

有时卡66 有时卡2b.不过总算过了先前的瓶颈.

多次压住u座跟北桥测试.有时可以点亮.
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不过以后遇到IRDY的问题.总是有方向了.不再茫然..

网友:
不过。图挺多的。建议楼主修复后弄个教程。~

网友:
根据PCI总线协议,PCI总线上所有的数据基本上是由FRMAE#,IRDY#,TRDY#三条信号线控制的。PCI总线基本写操作时序如图1所示,各信号遵循如下规则:

  (1) FRAME#和IRDY#定义了总线的忙/闲状态。当其中一个有,总线是忙的;两个都无,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2) 一旦FRAME#信号无,在同一传输期间不能重新设置。

  (3) FRAME#的无效,必须以IRDY#有效为前提。

  (4) 一旦主设备设置了IRDY#信号,直到当前资料期结束为止,主设备不能改变IRDY#和FRAME#信号的状态。

  (5) 在传输过程中,IRDY#和TRDY#同时有效表明这是最后一个资料的传输。

  (6) 一旦FRAME#有效,地址期开始有效,AD[31:0]传输一个有效地址,C/BE[3:0]#线上传输总线命令。

  (7) 第二个时钟里,AD[31:0]开始传送数据,C/BE[3:0]#上的信息是提出资料线上哪些字节是有效的,从数据的开始一直到传输的完成,C/BE#始终保持有效状态。

网友:
看过,00代码大部分是板虚

网友:
一般像这些小桥,是NVIDIA芯片组的,都容易空焊,本人修了相似的板,数码卡跑50压北桥可以显示正常,后来把北桥拷一下。故障排除。

网友:
问题太长了,我觉得修这样的板子无非就是清清BIOS,要么做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