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200 掉电通病

楼主(2009-11-25):
很久没来基地了,没分了,下不了东西了,前段时间接了一个TOSHIBA,M200的机子,掉电,用电池掉,用电源也掉,主板上的芯片都换完了(包括南北桥),还是不行,我买了一个全新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上后没有待机了,我又把他换回来,有可以开机了,这个机,我修了快一个月,我在基地找了很久发现还没人知道,最后搞定了,
前几天有碰到一个也是TOSHIBA,M系列的,也是一样的问题,哈,报客户380,搞定了。
经过以前的两台的经验,我发现应该是通病

解决的方法是,把CPU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有无用示波器看过VCORE输出的波型?是否平滑

网友:
不论是修主板,还是修本机,任何故障,首先都是要查电压的,要保证全板上你所知道的电压都OK,才可以去下芯片的。。。。

网友:
有高手出来分析下吗  cpu滤波电容漏电或者性能不良为什么会引起花屏呢

网友: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呢? 电压不对?还是波形杂?

网友:
我手头有台M203的  用电源没显示   用电池花屏   不知道你的花屏是怎么解决的   北桥加焊据说没用  是不是跟那电容也有关系

网友:
我的是掉电,不是花屏,怎么变成花屏了,阻值不对,没换之前阻值是14,换玩了就是25了,

网友:
来个管理员,帮我把花屏两个字除掉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一连搞了3天,都没有结果。谢包子提醒我这个帖子。
  我来上一个详细的测试波形。顺便也发一下自己的维修记录。

故障现象:
  东芝 m200, 板号 Miami 10G ,965芯片组+ATI独显。单独用电池一切正常,单独用电源或者电池+电源 ,开机能上电,不显示, 掉电,然后自己上电。
  我不上cpu,能上电到0.75A。主要供电电压和单独用电池都一样的。
  装上cpu,电流大部分时间是0.68A,持续上电时间越来越短, 偶尔能到1.35A。
  首先排除隔离,跳过隔离加19v到公共点,待机0.02A,故障现象一样,排除公共点上的无极电容。
  电源状况:L17,1.557V,L19,1.096V L5 ,0.98V (显卡) CPU 1.52V,1.051 1.275 1.814,1.254  0.958V 北桥,同电池数值一样, 排除各个分组电压,电容,mos管漏电的问题。 (就忘记cpu了,粗心呀)

网友:
我的天呀,那个机子我修了快一个月,才研究出来的,我都修好两台了,我才发上基地的

网友:
的确是好案例.一般掉电以前怀疑最多的是3/5M,以后掉电还要多测一下各供电的波形.

网友:
哎,我写的不够详细,那个电容,中间是接地的,两边是正极,

网友:
哈哈,看样子我买对了,波波是必备的!!
刚在基地买了安泰信ADS1102C示波器,嘿嘿....测电压什么的都改用波波了,万用表就用来没通电时候的,通电后都交给波波和模拟万用表好了~!~

网友:
这个板如果北桥虚汗也会出现CPU供电有杂波的问题  电感发烫  插电源花屏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排除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这几天正好接了台东芝M200,是一上电源适配器就掉电,用电池正常。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有几个问题想问问高手们。
1、这个法拉级电容用于何处?难道真是cpu供电?pwm设计不可能需要如此大的电容吧。
就是需要大电容量,一般也不可能设计成只用一只法拉级电容呀。
2、如果真是连接在u供电的滤波部分,我估计肯定还有其他用处。谁能提供一份图纸我开开眼界?
3、判断是这个电容问题,怎么代换?能买得到?

网友:
这个电容就只用于cpu供电滤波。现在很多965芯片组都用这个大家伙。
图纸找个集显的,料号不对应。也找不到这个电容。
我把拆掉那个电容的图片发出来。

网友:
IBM 掉电也可以这样修不

网友:
我手上这个M203出现这样的怪问题: 用AC的话机器一切正常,连续看了两天电影没啥异常。但一用电池就花屏了,系统都无法进去。  看了这个贴子这后尝试着把那个电容用6个330的电容代换,到现在已经用电池一个小时了,一切正常(中间也不断的在AC和电池这间切换使用)。
看样子,如果大家有碰到花屏的现象的话也应该考虑一下这个电容是不是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