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ATX-300P4电源 c1815管引脚定义

楼主(2009-11-25):
辅助电路烧了 上面的C1815三脚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
有字面朝上 脚管从左到右应该是 发射极 集点极 基极 这样对的吗

网友:
就是一般的NPN三极管

网友:
烧那个DD的好难修  没修好过

网友:
换一个C1815就行了的,还来问这些无聊的问题

网友:
顺便查查周边的兄弟吧,估计还有坏的

网友:
坏c1815 其附近肯定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c1815我直接用C945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