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笔记本开机真怪!

楼主(2009-11-25):
康柏
笔记本
开机真怪,用电池能正常开机,独立用适配器却不能开机,换了一个新的适配器也不能开机。装上电池再插上适配器能开机但不能充电,总之用适配器就是不能开机。这是为啥呢?师傅们,请指点下!拜托!
笔记本

网友:
检查隔离电路和充电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出现问题了,检查一下接口到公共点的元器件。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阿,可以根据图纸看看

网友:
谢谢上面各位的提点

网友:
再查下充放芯片.我觉得是保护了.先排除隔离保护电路,确定无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适配器也会用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