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故障

楼主(2009-11-25):
接一台IBM T 30的机子,不插内存A0 28 电流在0.9.插上内存后跑 38 2F 电流有时1.2A 有时0.7 .不亮机.这机子集成了ATI7500显卡.做了以下动作:1换了N根内存.不是内存问题.2 加焊北桥,显卡.内存槽子.不行.3换了内存槽子,不行.整机电压.CPU是PM1.9的/电压是1.16V .5V 3.3V 2.5V 1.8V 1.5V 1.25V都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代码是典型的内存不过
T30不支持PM的CPU,只支持P4M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内存好像没过打下AD线看线阻值否是正常撒。

网友:
我打阻值都正常的。准备换个845MP试试。请关注

网友:
配件845北桥焊上新料还是一样的跑2F 38。下面打算换个显卡7500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