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JR 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25):
北桥ATA集成
    昨天接到一台华硕A6JR,现象是屏出来类坚线(不是真的坚线).开始怀疑屏有问题,于是先换上屏试下,但结果一样,再试多几次,变成白屏了.一看是信号上不来,拆机量到屏的供电3.3V没有,这时也估计是显卡有问题了,为保险还是跑一下线路.发现屏供电的MOS管G极一直的高电平,S极是输出端,就是连接到屏供电处.(就说是Q1吧,是个P  MOS管)它的G极又由一个N沟道的MOS控制(就是Q2).Q2的控制极直到北桥,S极是接地.于是加焊北桥,加焊完北桥后通电一试,让我愣住了:
     只见数码卡跑FF,在看一下没复位.这下吓了一跳,是不是北桥加焊短路了?引起没复位?量了一下复位没短路,这是才定下来.查吧.这种情况不像是没电压导致没复位,以为桥没洗干净焊膏,按开机键不能关机,关机后又自然开机.呵呵,看来是南桥那边有问题了,于是先从南桥周边电路查起,发现32.768k晶振不起振!真让我纠结极了,没起振也能触发!不信这个邪,把晶振拆下来通电,哈哈,还是能触发!看来是南桥坏了导致全板没复位!但还是保险起见先换上晶振再说,谁知真的奇迹出来,在料板上拆一个晶振换上过后再次通电跑码了,上屏一见屏已经恢复正常显示.测试一切OK
       晶振坏也能开机,还导致全板没复位,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当然这贴主要给新手们一个启示,遇到新故障不要慌.如果是以前可能我先杀北桥再杀南桥,可能最后赔板.

网友:
楼主,看文字看的有点累哦。。
功力不太够,最好有图哈。

网友:
哇? 南桥的晶振没有还能开机?厉害

网友:
第一次听说南桥没晶振能开机,神了

网友:
这个晶振去掉还可以触发吗?按理说南桥都不能工作呀,维修这行真是什么情况都有,的确少见。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啊这种问题能碰到 没晶振还能触发 长见识了

网友:
佩服的话已经说不出口,猜不到我的嘴巴都惊得合不拢了。真的有这种事

网友:
呵呵,我发挥一下想象:
  楼主的机子一开始估计是北桥的问题,空焊的是北桥与显卡之间总线,后来故障加重,关掉了显卡的供电。所以白屏了。楼主的思路是对的,不过做北桥时不小心把南桥的晶振给弄坏,晶振这东西真的很脆弱,振动与加热都可以使它不知不觉的坏掉,估计那晶振也快挂了,只是给楼主赶上了。所以后来不跑码了,至于没有晶振能开机恕我相象力不够,无法想象,不知道是不是传说的假触发,即大电流而非触发。因为按下开关并非只有南桥工作,还有EC和系统供电芯片工作。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真假触发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电感我也量了一遍都有电压.那位有机会就试一下,我那时也挺纠结的.高手们说一下见解吧

网友:
南桥没晶振触发,可以拿去INTEL公司研究这机器了。。。。

网友:
真是什么现象都有,楼主高。

网友:
为了验证---------明天我拆一台华硕的类似机型的晶振看看能不能出发!

网友:
屏出来类坚线(不是真的坚线).,难道这也是32k晶振的问题????

网友:
这年头怪事年年有

网友:
想请教楼主师傅.在跑FF的时候是如何,是如何量北桥的复位?测试点如何去定的.
是从图纸上定的点还是边上的电阻????

网友:
强人啊  这块板子应该花钱买下了好好研究也许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网友:
这板是加焊完显卡后出现的,没复位看数码卡可以啊,或者上个测试卡之类的.你问得真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