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00 内存问题

楼主(2009-11-25):
机器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插入适配器,机器掉电关机。插适配器不用电池开机不断重启并没有显示。插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不断电并没有显示。另外,内存一根插入下面槽口开机,单插入上面槽口不开机,二个槽口都插入内存可以,是不是先认下面槽口。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机器已搞定,加焊北桥,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