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声卡无声,怎么判断是驱动问题?芯片问题?还是接口问题?

楼主(2009-11-25):
一块via的VT1616的芯片进系统驱动安排成功,无问号,无感叹号,就是没有声音。主板的前置插口两处短接,测VT1616的1,9脚为3V。第25,38脚为5V,求判断方法,另上传一下VT1616的PDF。
我耳机在MIC和LINE的插口中插拔都有呲呲声,就是在耳机的插口里插拔,什么声音都没有,怎么回事呢,它是上面一排是15针的那种游戏手柄口,下面一排是3个声音的插口,谁有这种接口的背面接线图,我好对着量量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换个版本的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
不排除驱动的问题,可以查看是否音频声道短路或设置错误的地方。

网友:
我耳机在MIC和LINE的插口中插拔都有呲呲声,就是在耳机的插口里插拔,什么声音都没有,怎么回事呢,它是上面一排是15针的那种游戏手柄口,下面一排是3个声音的插口,谁有这种接口的背面接线图,我好对着量量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查一下功放电路吧

网友:
芯片问题??
你用播放器播放的时候提示你的声卡出现问题
接口问题??
可以使用前置接口,用万用表打输入看有没呲呲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