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80故障

楼主(2009-11-25):
接一ACER 5580机子..外接正常.但只能进安全模式.本机屏是白屏.换过屏线.屏在别的机子上是好的.确定是主板上问题.显卡是GF GO 7300-N -A3的显卡.四个角打上了硬胶.想加焊不知要不要先去掉胶.加焊效果不知行不行.能不能长时间用机.

网友:
最好植株重做,加焊用不久的

网友:
按版主说的,重新植株吧

网友:
胶要小心取  不然会掉盘的

网友:
NV7300有通病,最好直球或换新料

网友:
重做BGA,把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
去胶后加焊不行.后来发新件上去才OK .没找到铜片,就用铝片垫在下面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液深了。。帮你顶一顶!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下次有机会,建议发个完工的,或者改进的图片上来,让大家学习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