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屏大家来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25):
换过屏线,换过驱动板,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屏坏了,我有几个就是这样

网友:
屏坏了,我见过好几块了,是MT190AW01的屏吧,这个屏是行和列之间有断线,这块屏的侧边三组芯片是植在玻璃基板上的,不好飞线。软排线的屏出这种问题就好搞多了。

网友:
屏玻璃内的模块坏了,手工做不了的,深圳能修,80元[不含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