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杂牌845D无复位维修

楼主(2009-11-25):
故障现像:杂牌845d主板,检测卡跑FF  检测卡上RST灯常亮
检测及维修: 通电试机,,检测卡FF,并且检测卡RST灯一直亮说明RST#无效,本着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检修,测内存2.5V  VTT1.25V  HUBLIN总线电压1.85V,显卡供电1.5V   OK
初步检测为供电正常,于是查整机时钟信号,,查PCI B16时钟1.63V正常 AGP时钟B7脚1.62V正常 BIOS 31脚时钟1.51V正常,,IO(83627)两组时钟正常,,,晕,,整机供电时钟正常,,关机,,量了一遍所有供电与关键点无短路,,锁定此板为复位电路故障,测VRMGD信号正常发出,于是查南桥方向查其工作条件,,,查桥的3.3V  1.85V待机电压正常,,32.768起振波型正常`量南桥跟前电路,,无短路,,,RST针电压正常于是测了一下IO的30脚,电压,,竟然也是3.3V.晕了,马上上负载,,量CPURST#也是正常的,看来.好像只是单单PCIRST#无复位了,,OK这就好办了,,,断电打PCIA15对地数值,,221,,虽然没短路,,但感觉好像偏低了,一般这种板,都应该在300到600之间吧,,从A15追线,,追到开关排针旁的06门的6脚。按照06内部构造来看是一输出引脚,,从5脚输入脚继续追线到旁边一14门的4脚也是一输入出脚,于是从14门3脚继续追线,,应该是进南桥了(没细查,,看方向应该是)因为06与14都是“高进低出”反向器的做用,好办,在通电,发现14门3脚有一3V电压,点RST开关有3-0-3的跳变4脚也有跳变,证明南桥正常,测06门5脚有跳变6脚始终为0V无任何动作,量06门VCC电压正常,,于是怀疑06门损坏。。找一06门换上通电,检测卡RST灯灭了,,上U ,内存  ,显卡一路跑码亮机。此板修复
下面上手绘简图说明一下

网友:
请LZ把HCTO6的内部结构图也发上来吧。。。

网友:
LX06
   网上随便就可以找到的

网友(2009-12-26):
呵呵。复位问题。只要测试各个电压点正常。有门电路参与的不管好坏。先换了在说

网友:
楼主厉害呀!要是我肯定不知所措了!

网友(2010-12-13):
太强悍了,我的思路还是没怎么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