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在进不了系统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25):
一块845主板在进不了系统是什么问题?

系统 装上去 能进到“ 欢迎使用” 的界面 就进不去了是什么问题呢?

没有死机~就在那里进不了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换个版本,看看硬盘,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因为客户 要修的就是这个问题~~硬盘和内存 都排除~~系统也是换过版本的!

网友:
有 谁知道问题所在吗 ?

网友:
把座子焊下看看。

网友:
给CPU洗洗脚。。。内存这些。。。反正要先确定周边设备没问题

网友:
曾经碰上过一次这个问题是吧IDE0跟 IDE1设备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换系统和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