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5200无NVDD供电维修

楼主(2009-11-25):
接修一同行送修FX5200显卡说是换一个散热片就不亮了,通电试机,,发现NVDD供电仅为0.79V量其G极电压,4.3V多应该属于正常,,看来不是场管的事,,从场管G极向前追线.追到一LM358第7脚,,OK,量了一下VREF脚5脚电压为0.79V哈哈故障找到,,从5脚向外围追线,发现连到两电阻上,简单的量了一下两电阻的关系发现应该是分压电阻,OK了,,,找一下电压来源吧,~还没等找,,发现其中一电阻上边上有一小裂隙,,用表笔一推,,晕,竟然碎了,仔细看,此电阻正好位于散热片固定脚的下方,应该是在上散热片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所至,找来一个同样采用LDO供电的5200卡,在电路同位置找了一颗电阻装上..通电,NVDD1.5V正常了,哈哈 ,接显示器,亮了,,此卡修复

网友:
LM358电路分析的不错

网友:
不错,对新手有一定的帮助学习,

网友:
想问一下nvdd是什么电压,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A:
NVDD应该是显卡核心供电

H55

网友(2015-10-21):
对新手有一定的帮助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DD应该是显卡核心供电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