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液晶显示器的故障

楼主(2009-11-25):
今天接到一台15寸的联想液晶显示器,型号是LXH-P15LA,连接主机,开机进入XP系统后,颜色正常,对比度和亮度也正常,就是桌面上的字符很暗,亮度较之正常时偏黑,在DOS下完全看不见字符,俺判断是驱动板有问题,有谁知到该如何检修吗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俺恢复了出厂设置,效果依旧,不知咋办了

网友:
亮度对比度开最大,如果还不行检查灯管及屏部分。

网友:
只能说是驱动的问题了。其他都正常,和灯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lz描述的还是不够清楚。图像清楚字模糊?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有个问题你要知道,不同的显示器他的分辨率和刷新率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工控的,我也遇到过。有的显示器就只能上800*600.有的更低。希望我说的对你有用。你试着调低他的分辨率试试。

网友:
这个液晶显示器在出问题之前,分辨率在640X480,800X600,1024X768,1280X720画面都很正常,字迹也很清楚,坏了之后,桌面上的白颜色的字都变成黑颜色的了,当然看不清粗了,亮度较之正常时偏暗,调节亮度无效,对比度调节可以看见效果,我怀疑是灯管老化所致,现在正在抓紧时间换灯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