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奇怪的没声音的故障

楼主(2009-11-25):
台式机故障如下,播放本地电影,音乐都有声音,在迅雷看看上播放电影也有声音,但是在其他网页上播放视频就没有声音如,土豆一般网页的视屏都没声音,系统驱动完好。
有谁能知道是什么问题:
配置如下,CPU:5300
              内存:2G
              主板:技嘉 GA-P31-ES3G
              显卡:双敏9600GT

网友:
装一个官方网站的驱动试一下,经常G的系统就出声音方面的问题

网友:
看下网页的插件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驱动安装过,还是没用,这种情况第一次遇到,要是全没声音还好搞定,关键有的网站有声音,有的网站没有

网友:
在IE工具选选项-高级,设为默认

网友(2011-02-06):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是联想的台式机,拿来时说在百度里MP3有声音,视频没声音,反应还慢,装了个系统声音都没了

网友:
换个 游览器    或换个别的Sp3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没?找到了大家共享下,我也感到奇怪呢

网友:
你换一下原装版的系统 100%好,这个问题肯定是系统或是 驱动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