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又学一点!DELL700M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25):
  今天晚上修到一台DELL700M的本本,来的时候主板是严重短路,拆机可以明显看到3  、4个MOS管已经烧糊了,基本看不清型号了! 算是比较严重了!

  维修过程:
    首先拆除烧掉的芯片,排除大短路, 把3V  5V供电管全去掉,CPU供电管 高端管 1个 ,MAX1999一起去都掉以后,主供电排除! 接下来清理一下痕迹,装芯片,整个过程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大搬运!  当全部补好,一上电,啪!  又是短路,测量 3 V 5V 对地又很小了,继续查! 又拆了5V的高端管和1999 才好,怀疑是1999不良或没焊好,又换一套上去,测量确定不短路了 ,又通电 啪 ! 又烧了,  头大,哪里的问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老是烧高端管应该是控制级开路,测量,的确5V高端管的控制级对地很大,肯定不正常 ,以为找到问题了,跑料板的线路,发现直接通到MAX1999的 16脚,测量 线路通的,没开路! 难道芯片不好,又换了一个,还是很大很大,连续换了3个,把换下来的装到料板对地都是正常的,说明芯片应该是好的,但为什么在这里不行呢? 为什么好的芯片装到这个板子阻抗就不正常呢?  而且MAX1999的16脚是直通,中间有没有开路,怎么也想不明白,郁闷了将近一个小时,无果,失望,准备装起来!要是装起来的话今晚的损失就大了,嘿嘿!
  装机前,我忽然一个灵感,会不会是16脚的控制信号在芯片内部本身有某个反馈或者控制器呢?  也许跟其他脚位有关系呢?  于是找MAX1999的图,查看,发现16脚DH5是跟14脚的BST5  和15脚的LX5 有关系的,会不会是其他某个脚不良呢?

  看MAX1999的图发现15脚跟5V电感是相连的,测量结果:开路! 哈哈 找到问题了,飞线15脚到电感,再测量,阻抗正常! 通电,待机003 ,MAX1999没正常工作,3 、5V 没有,线性5V也没出来而且 对地只有15 , 这是还有短路, 费了这么大劲  不忍心放弃,继续查,最后查到 BIOS烧掉了! 换BIOS ,上电,还是不触发!  3V  5V 正常了 实在没辙了! 上论坛找找图纸看看!  每当我修到看图纸的时候基本就等于没什么办法了,能修出来的也很少!   感谢坛子里发图纸的朋友,他们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找到图纸,因为刚才测的时候发现南桥晶振没有起震,I/O也没有起震,找了一圈I/O都没有供电,所以打开图纸第一步就是查I/O的供电,发现是第71脚 3D3V_S3,找了半天 不知道是哪里出来的,也不懂这后面的S3是什么意思,  就死命的查啊 查,怎么都找不出来 是哪里,看到图纸的第二页,琢磨 难道S3是一个状态吗?  如果是一个状态的话应该先有3D3V_S5  那就是先查待机条件,呵呵 有了思路 修板子就轻松啦,于是查待机条件,费电功夫 查到RTCRST电压为0,判定是南桥原因,于是 杀南桥,更换,终于看到开机了!

  心得:  修了3个多小时,成本是比较高了,不过今天又学到了一点东西,就是 3D3V_S3后面的S3  表示的是一个状态, 嘿嘿,以前根本不知道! 坛子里很多跟我一样的 对图纸很迷惑的朋友,我建议想学会看图纸就多看看咱们坛子里高手的一些帖子,大多是精华帖,看得多了自然就明白了,也没什么窍门,只要多做,认真,就能有效益!
  啰嗦了半天,不知道能不能叫人看明白! 要是简单概括的话就是一台DELL的短路了烧了N个MOS管最后换南桥好了! 哈哈 ............每天的工作都是很忙碌,难得能有什么长进,今天的这个700M应该能算是一点点吧! 后面附些上面描述的现象的图片。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天逸100也是烧MOS,也是烧MAX1999的,就简单多了,换了就行了

网友:
还有,请问版主  “RTCRST电压为0”这个是时钟的复位吧?用示波器测试出的还是用万用表呢?

正常应该是有3V的 我这个没有电压了

网友:
波波历害啊!有可能是MAX1999坏导致SB坏,象这种我一般考虑MAX1999 场管,电感 SB

网友:
真的要感谢楼主。今天让我知道了控制信号的不正常可能是其它的脚位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S0开机,S3待机,S4休眠,S5关机吧

网友:
我想你的南桥是因为5V高端管击穿短路造成的 导致主供电串入5V供电电路造成南桥烧坏的   我上次修的V3000就可能由于MAX8734没焊好 导致控制级虚汗 致使高端管击穿  主供电串入 烧坏了南桥的

网友:
S3好像是南桥ACPI中挂起到内存的状态,。。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到一台,故障跟楼主一模一样,修好了,结果客户取走没用两天,又是烧同样地方,只好退钱,还赔了个南桥,哎,楼主小心,让客户的外接设备及电源是否有问题,最好换个,

网友:
很多人在修机的时候都会忽略一个问题,RTC电路,看来这回真的是很经典,谢谢分享

网友:
我修过一台联想的 是CPU老烧高端管 我换了又烧 于是把一套上管下管和控制管换了OK了   上电跑码点亮  装好都没考几分钟机 又点不亮 拆下来量板又是那个上管坏了 单换还是不行一套换又好 可现在不又装机点 几分钟就烧那管 头都大了排除焊工问题 现在还搁浅着

网友:
各位修本本的大大们,问一下哦。待机和休眠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S3和s4的关系,一直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