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样刷atmega8的单片机

楼主(2009-11-26):
也想做个spi的编程器,但是那个单片机用什么最简单的方式能编程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
可以到ourdev网站,查一下几年前的帖子,里面有专门讲并口ISP编程器——STK200/300的,这个是目前成本最低的AVR编程器了,我曾做过。

网友:
用一根打印机电缆,四个330欧姆电阻。这里有图和详细的介绍:

四、代码下载(烧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3934-1-1.html

也能用580U直接刷的。

网友(2010-04-15):
方法:1、打印机并口+74HC244制作ISP下载器。最简单了
2、用ATmega8L制作USB口的ISP下载器。制作复杂但是使用方便
下面我的帖子:《自制USBASP下载器完整资料(内附本人原创的洞洞板图)》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nglin24&bbs_id=9999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6939-1-1.html
我的帖子:自制USB接口的ASP下载器(内附精美洞洞板设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