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机

楼主(2009-11-26):
今天修到一块精英给联想代工的SF1/648FX 845主板,客HU拿来时说花屏死机。本人拿到手面通电一试,可以进系统,但是点击右键属性就死机了,而且有点花屏,于是,先换了显卡,是独立的,故障还是一样,后换内存,电源,CPU,CPU风扇是新的,故障还是一样,最后换了一个硬盘,硬盘确定是好的。还是一样,各处电压都正常。然后差不多把主板上的电容都换完了,故障还是一样,无从下手了。请同行帮忙分析下哪里故障。

网友:
先软后硬,做系统,刷BIOS,再试试,在dos下试试,看死不死,有可能是cpu坐

网友:
内存 供电场管!

网友:
看看是不是北桥虚了

网友:
先安装个系统试试,然后逐个安装驱动测试下

网友:
我的主板是精英945P-M3,内存DDR2 800 2G+DDR2 667 512M,之前是一进系统没多会就死机,有时在开机自检处也死掉,但死过几次之后又可以用了,重新装过系统(windows7),拿掉过内存,但问题还在,前两天淘了个200多块的P35换上,现在才好!这块主板该怎么去修???

网友:
晕了。。先测各个供电正常不。。。

网友:
谢谢各位同行的细心分析。各个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换硬盘做过系统。单步安装过系统也还是一样的。本人下一步的打算是:加焊U座,再加南/北桥。

网友:
呢。可以试一下。这个问题我也没见过。好了说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不会是软件问题你瞎修

网友:
这种主板很难对付,我在维修中也经常遇到,往往付出大收获少。
建议直接换主板

网友:
精英主板 CPU座子脱焊比较多

网友:
我认为你先压一下cpu座和南北桥,之后再加含,把内存和显卡供电管换一下,再做决定吧。有的供电管是微穿的测不出来,只有换了。再看一下有没有b772s在cpu座和内存中间应该是和cpu比较近。

网友:
是不是北桥脱焊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坐子的是

网友:
见意你先看一下是不是显卡。内存,北桥边上的电容是不是有漏电现象吧,直接就去搞桥只会扩大维修的范围不是合理的方法